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3-05-04):
     一款华硕的老机器,IDE接口的硬盘,机器摔过,认不到光驱,硬盘也坏了。
    开始以为光驱坏了,帮他换了个光驱,进BIOS看,认到了,以为好了,帮他找了个二手的IDE硬盘,装好系统后发现,悲剧了,又认不到光驱了。郁闷啊,刚刚试认到了啊,想了想,我刚刚试的时候没接硬盘,所以拔掉硬盘试,果然认到了。进pe,光驱可以正常读盘。

这是什么问题,单独插光驱,光驱可以正常使用,可一插硬盘就认不到光驱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哦!不过不要盲目的去干南桥,先查查相关电路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吧!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软件有问题  BIOS看看有相关设置不
硬件有问题  就建议客户部要CD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的IDE接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从设备启冲突了

网友:
笔记本应该不存在主从的问题!估计是南桥造成的,至少需要重新植锡试试!

网友:
还是百度一下吧

网友:
先看BIOS设置,不行重刷一个,再不行做南桥,做南桥前检查下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