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卡LOGO故障整理

楼主(2013-05-04):
联想Z360/G360LOGO故障整理

       今天看到迅友ltf131425给我的留言,提到了修一片联想Z360主板卡LOGO故障。
测量到了显卡3个供电,并有复位信号,但还是卡LOGO的问题。
       LL7主板我修过不少,以前做了一些故障记录,前次还在“HM55平台0.3~0.53A掉电维修经验小结”的帖子中用到过。这次就将卡LOGO故障整理了一下发出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顺便问一下维修量大的朋友,现在市面上Z360和G360主板的维修量怎么样,多不多?

     对这个主板,先做个简单介绍和分析:
      Z360是双显卡主板,显卡调用靠自动切换(独立显卡驱动中有调用程序清单,自己也可手动添加修改清单内容。这是听说,自己没动手调过,有兴趣的朋友可玩玩),没有手动切换开关。
       默认情况下只使用集显,此时独显的所有电压全部关闭(靠PCH发出的DGPU_PWR_EN#控制)。但从开机到进入桌面之前,集显、独显都处于全开状态,可以测到它们的供电、时钟及复位。进入桌面后,如果不运行需要大量图形处理的程序,如3DMARK,视频,图片处理软件等等,则关闭独显,只留集显运行。
       而且独显供电的开启是在软启动部分进行,换句话说,独显的加电是和主板的POST自检过程并行的,而且是独自不干扰的。只有在集显自检完成后,轮到独显自检时,两条线才重合为一。
      集显自检完成后,LCD屏就可以显示了,我们能看到LENOVO这个LOGO了。此时如果独显自检不过,自检程序就会中断,就出现了我们见到的LOGO处死机的现象。
       那么,哪些情况会引起独显自检不过呢?
      显然,独显的供电、时钟、复位都会引起,除此之外还有PCIE总线也是不可忽视的地方。当然,显卡本身损坏也是情况之一,但相信这点对大家来说最容易,换BGA就行,呵呵。

      最后,题外说点主板改造的方法。
        Z360主板双显卡的这种设计,方便了将主板改成单集显板。如果独显坏了,又没得换,客户也不反对,可以将其简化做只用集成显卡的主板。
       方法很简单:就是将独立显卡直接取下,这个确证过是可行的。按照上面的分析,如果将PCIE总线上64个耦合电容取下是否也行呢。理论上应该和取下显卡是一样的,但考虑到板上的等效电容,可能会行不通。这是刚刚想到的一点,没经过验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看。
       谁做了有结果还请告诉一声,谢谢了!

     软启动部分如下:

   故障整理超长了,请见下楼.

网友:
故障整理如下:

Z360LOGO故障整理
引起LOGO死机主要原因在独立显卡工作异常:1.供电(3个);  2.时钟(2个);  3.复位(1个)。   其次原因在于PCIE×16(64根)总线传输不畅:1.耦合电容短路(64个);  2.显卡虚焊   3.CPU座虚焊   4.PCIE总线断线。     最后原因在于独立显卡本体不良。     极个别是PCH不良引起。
    三个独立显卡电压(+VGAORE,  +3V_GPU,   +1.05V_GFX_PCIE)中缺少任意一个或多个电压
    修缺的电压。
    无+VGACORE电压。
    电感PL10虚焊。  二极管PD8正向值变大。
    无+VGACORE。   PU3-PIN3(ON/SKIP)对地二极体值0.022V,偏小,正常0.625V。 PR41一边GFXON信号+3V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PU3不良。
    无+VGACORE,其余显卡电压都已产生。PU3-PIN4(PGD)为+2.6V。
    22Ω电阻PR185变为无穷大。
    无+VGACORE。  测量电容C57-PIN1对地值:0.008V,测MOS管PQ3-PIN1对地值:0.450V。
    电感PL10虚焊。
    无+1.05V_GFX_PCIE。
    PU12不良。
    有时LOGO死机,有时可正常运行进系统。LOGO死机时测量+VGACORE,+1.8V_GPU,+1.5V_GFX都没有产生。
        PU3芯片旁BST升压电路的二极管PD8不良,其正向压降变大。
    两个显卡时钟信号(CLK_27M_SS,  CLK_27M_NOSS)中缺少一个或两个
     时钟芯片U7不良;  33欧姆电阻R145,R146阻值变大;   0欧姆电阻R14,R372阻值变大或缺件;   显卡U21不良。
   五个显卡电压都已有,CLK_27M_NOSS为+3V电压,无波形。
    时钟芯片U7不良。
       缺少显卡复位VGA_RST#+3V
    U38不良;    dGPU_HOLD_RST#信号没有+3V
    五个显卡电压都已有,DGPU_HOLD_RST#为0V(正常应为+3V),导致U38不能产生+3V的VGA_RST#信号。同时R8-PIN2:BXTALOUT无波形。
    PCH芯片U34不良。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显卡U21不良。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卡已经换过。偶尔按键盘F2能进CMOS,有时不行。
    C103短路,阻值变为300Ω左右。(64个PCIE总线耦合电容之一)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卡已经换过。测量64根PCIE总线,发现C_PEG_RX11(C112-PIN2),C_PEG_RX10(C109-PIN2),C_PEG_RX#6(C106-PIN2)对地值无穷大。
    显卡U21空焊。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卡已经换过。测量64根PCIE总线,发现两颗耦合电容C99,C119短路。
    耦合电容C99,C119短路。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卡已经换过。测量64根PCIE总线,64颗耦合电容全部正常。检查外观发现靠近CPU边的PCIE总线中有两根:PEG_RX10,PEG_RX#10被螺丝刀划断线。
    补线,补绿漆。

还是超长了,接下页。

网友:
接上页:

Z360LOGO故障整理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卡已经换过。测量64根PCIE总线,64颗耦合电容全部正常,无短路。装上CPU后,分别测量64个电容显卡边和CPU边的对地二极体值,发现 C120-PIN1:PEG_RX#15 对地无穷大(正常值为0.335V/77KΩ)。
    CPU座虚焊。
     显卡BGA回来后可显示,但LOGO处宕机。
     BGA造成空焊点(*C540)处连锡,使时钟CLK_27M_NOSS直接接地。
    PCH芯片BGA回来后可显示,但LOGO处宕机。
    BGA造成连锡:排阻RP9-PIN23相连了。造成PCI_PIRQA#PCI_STOP#短路。
    装上硬盘后LOGO死机,不装则正常。+5V电压只有+4.4V。MAIND信号不足15V,只有7.7V左右。
     PQ49不良。
    偶尔LOGO宕机,偶尔正常。
    PC40氧化。    PC36氧化不良。

表格粘贴的字体有点小,不清楚了,将Word原件发到5楼,方便需要的朋友们下载。

网友:
这么详细的少见, 一定要加分啦,楼主是修统板?这个板子和G360好像通用吧,只是多了一个接口?

网友:
上面字体不太清楚,发Word原件如下:

网友:
是的,Z360和G360几乎一样,只是G360去掉了E-SATA和HDMI功能和接口。
朋友你是修统板的?

网友A:
贴子不错,我来顶贴。后面的故障整理似乎是经验之谈了。而且有一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子不错,我来顶贴。后面的故障整理似乎是经验之谈了。而且有一处错误。

呵呵,没错,碰到一个记一个,确实是经验记录。
错误的地方还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B:
我最近一个月就碰到两台Z360卡LOGO,3个显卡供电都正常 复位也有。一台摔过。另一台客户在保内就出现过一次。去售后换了板。这次是第二次但是没保了。所以拿来修。

网友:
欢迎大家回帖,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一起讨论。如果有错误请大家帮我指出改正!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楼下还有,还要打这么多字,分享精神可嘉!

网友D:
楼主果真乃高手啊,你的分析又一次深深的打动了哦。。。

网友E:
这个贴子写的真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F:
这种问题也只有修批量板能找出问题来,兄弟在哪里修统板呢

网友G:
楼主每篇文章都值得深思。。

网友H:
写得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一个月就碰到两台Z360卡LOGO,3个显卡供电都正常 复位也有。一台摔过。另一台客户在保内就出现过一次 ...

这次修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一个月就碰到两台Z360卡LOGO,3个显卡供电都正常 复位也有。一台摔过。另一台客户在保内就出现过一次 ...

期待维修结果,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也只有修批量板能找出问题来,兄弟在哪里修统板呢

朋友是修联想统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楼下还有,还要打这么多字,分享精神可嘉!

有些事情一旦起了个头,就感觉非要把它说清楚不可,不吐不快。
所以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其实自个也累得够呛。呵呵!

网友:
这次修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果真乃高手啊,你的分析又一次深深的打动了哦。。。

算不上高手,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J:
有无验证过DGPU_PWR_EN是在什么信号之后发出的,跑码之后?跑码之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无验证过DGPU_PWR_EN是在什么信号之后发出的,跑码之后?跑码之前?

呵呵,终于有人提个问题讨论了,谢谢!

只能确认DGPU_PWR_EN#是在PLTRST#之后的信号,中间还有多少转折没有能力去弄清楚。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此板取下BIOS芯片(PCH-BIOS)后,电流会保持在0.8A左右。此时测量DGPU_PWR_EN#为+3V,没有开启独显电压。
因此判断独显电压的开启是在跑码之后。
因为信号是由PCH芯片发出,由此猜测是在PCH芯片自检之后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子写的真不错。学到东西了!

呵呵,谢谢!请帮我验证,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每篇文章都值得深思。。

包括求助帖?
呵呵,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得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给了我动力。

网友:
给力,现在我已经变成你的忠实粉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朋友是修联想统板的吗?

原来一直在修,你说的这种板子修的也蛮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呵呵,终于有人提个问题讨论了,谢谢!

只能确认DGPU_PWR_EN#是在PLTRST#之后的信号,中间还有多少转折 ...

希望能实验出准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希望能实验出准确结果

呵呵,我是没招了。
还能怎么试验呢?饼哥有方法吗?

网友:
希望有用,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无验证过DGPU_PWR_EN是在什么信号之后发出的,跑码之后?跑码之前?

请问,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
分析的很少啦,只有几点简单认识。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K:
这也太仔细了~~楼主做事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也太仔细了~~楼主做事很认真

主要是以前的点滴积累,后来就有了可供分析总结的材料了。

网友L:
...有些问题楼主是花了不少时间才修出的吧?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这两款机子,等碰到了一定要验证一下.

网友M:
手上有个Z370不出1.5电压  PCH输出控制  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些问题楼主是花了不少时间才修出的吧?

是呀,有些头疼的疑难杂症,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发现问题。
但是一旦修过了,再遇见就不是问题了。能极大的节约时间。

有些问题是可以举一反三用在其他板上的,有些则只是个例,只限于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手上有个Z370不出1.5电压  PCH输出控制  还没搞定

板号是KL5吧?

网友N:
确定去掉显卡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你这维修是不是把这两个机器都修的比较精了,我上次就遇到过这机器,死活都是卡主联想不动,最后换主板了,要是早发出来分享,我也研究一下,。。呵呵还是多谢楼主的无私贡献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确定去掉显卡能正常使用吗

拿好板试过。
前提是板上没有其他故障,呵呵!

网友:
这些电路研究真的很费心

网友O:
前段时间我修过一台Z360卡LOGO,被同行修过南北桥和EC BIOS,后来拿过来给我们看,觉得是显卡那边的问题。量显卡电压,时钟,复位,PCIE总线,搞了半天终于找到是PCIE总线有几个没有阻值,拆显卡下来一看原来是掉10个点了。接点重植显卡,装机蓝屏,可能显卡还有问题,不想再弄了,进安全模式把独立显卡停用,重启OK 试了2天没问题,叫客户来拿走。

网友:
不错下载对着图纸仔细的看下。谢谢楼主 。

网友:
引用 网友O:
前段时间我修过一台Z360卡LOGO,被同行修过南北桥和EC BIOS,后来拿过来给我们看,觉得是显卡那 ...

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很不错!

网友P:
手上有块华硕k43sv插上硬盘或usb卡logo,还没搞定,以前进过液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次修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之前报了价,一直就丢在那里等回复。前两天才回复的,昨天抱着试试的心里发了显卡。今天装上后,一切OK。呵呵!~十分感谢你。

网友:
写的很详细,现在 双显卡的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报了价,一直就丢在那里等回复。前两天才回复的,昨天抱着试试的心里发了显卡。今天装上后,一切OK。 ...

呵呵,好了,我也替你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手上有块华硕k43sv插上硬盘或usb卡logo,还没搞定,以前进过液体。

可以注意一下+3V和+5V的供电是否不足,方法是测量开启MOS管的控制脚,看是否达到+15V以上。
这是一种思路,做个参考。希望能有收获!

网友O:
今天接一台Z360死LOGO 拆了显卡还是那样,改集成的还要改那些地方???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今天接一台Z360死LOGO 拆了显卡还是那样,改集成的还要改那些地方???求指点

拆了显卡还宕LOGO?这个没见过呀。
建议将纽扣电池取下试一下,不行则重新刷一下BIOS吧。
希望能有结果。

网友O:
BIOS 也刷了,一开始没拆显卡之前 把纽扣电池取下来放电,就可以进去一次 ,重启就不行了。把显卡拆之后就一直死logo,放电也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楼主您以前试过拆掉显卡就可以用吗?求指点~~~在线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O:
BIOS 也刷了,一开始没拆显卡之前 把纽扣电池取下来放电,就可以进去一次 ,重启就不行了。把显卡拆之后就 ...

以前我是用修好的板做的试验,没有问题。而且用KL2也试过,同样可行。
目前这种情况,无法亲自检查主板,我也提供不了什么明确的建议。
朋友只能从头跑时序,测量整板主要电压和时钟,希望能找到线索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以前我是用修好的板做的试验,没有问题。而且用KL2也试过,同样可行。
目前这种情况,无法亲自检查主板, ...

谢谢了 我再查查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O:
谢谢了 我再查查看~

现在搞好了 ,还是显卡的问题,买了一个新显卡装上去就好了。想省钱都不行,哎~~。还是非常感谢楼主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搞好了 ,还是显卡的问题,买了一个新显卡装上去就好了。想省钱都不行,哎~~。还是非常感谢楼主指点, ...

呵呵,修好的就好!

网友Q:
今天刚遇到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Q:
今天刚遇到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是吗,太好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呢?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I:
是吗,太好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呢?

显卡耦合电容掉了一颗

网友:
工厂里的PE吗,搞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