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怪异的R400,达人们支招吧!

楼主(2013-05-04):
一台THINKPAD R400 独显,主板拆出来无修、无进水、无任何不良痕迹。故障:无待机。-PWRSHUTDOWN 为低
不就TB那点事嘛,换呗。好,咋换个TB,OK,待机有了,0.026 接键盘触发,亮机,
测试三小时,自动关机,再也不开机了。故障依旧,
靠,又换一个,测试两小时, 自动关机,再也不开机了。故障依旧,
从好板上拆一个换上,待机正常了,这次并没有点亮测试,只是保持待机状态,
修别的去了,过了两三个小时吧,再测故障依旧。
把换下来的几个TB,换到好板上去,也没有待机了。,服了。没折。
测各路电压没有短路,波形都正常,因为在待机好的时候,测试3M5M,VCC3LAN 都正常,而且待机电流也不大。
点亮机器测试,所有功能都是好的。为什么TB这么容易就坏掉了呢?是什么让TB挂掉了?
TB的VREGIN20 , VINT20, BAT_VOLT, VCC3SW 相关小元件都是好的。

网友:
这类故障还得围绕着TB 芯片仔细的查,肯定是TB工作条件有变化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氧化了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是不是EC的供电出问题了。或者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烧EC

网友:
一圈的电容挨个测一下阻止。以及自身单位量,,就那一圈,件也不多,总感觉是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