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32修公共点,3V,5V待机

楼主(2013-05-04):
心情激动啊,在基地拿到人生第一块故障板,深呼吸下,把激动情绪平复下来。
1,首先目测有无掉件,烧坏,少芯片什么的。  掉件很多,后面会提到 先打值把,公共点4OO多正常,待机3V,5V200正常(其他地方也不打了,也就修到待机)。 上电看电流0.00,一测 无待机电压,再测8734待机芯片  20脚主供电没电压。 那说明隔离出现了问题,导致公共点没电压。

2,接着测PQ1 S级19V正常,测PQ2G级19V,正常情况下PQ2 G级电压被PR4, PR8串联分压产生公共点。而分压要取决于PACIN这个信号,和ACOFF#,  实测ACOFF#高电平,PACIN为低。也就是说公共点产生的条件不满足啊,追查PACIN的来源

3,适配器的电VINPR23PR28电阻分压(大约1.9V左右吧),再经一个电阻加载到LM393比较器的3脚, 芯片2脚是由PU3产生的一个1.24V的基准电压。这时1脚开漏输出,  VIN经电阻上拉PACIN,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仔细一看芯片附件缺了3个电阻,(我在图片里圈起来)稳压管也是击穿的。  刚开始想偷点懒,直接把比较器栽了, 刘老师经过说我这样干不行啊(为此我还跟他争论一番,最后还是乖乖屈服了,老老实实把电阻补上)。

4,再次打开可调电源,测PQ8导通,  PQ2导通,公共点正常产生,测3V,5V没有(测了也白测,肯定没有。8734芯片附近都缺了N多小元件),这时脑海里慢慢回想起8734的工作流程--VIN------SHDN#--------LDO5------VCC-----REF/LDO3--------ON3/ON5----VOUT------PGOOD  .VIN  20脚正常,  6SHDN#为低, PR51,还有两个升压电容PC31PC32也被人拆掉。补上。

接着测18LDO5V 不正常0V,是芯片不良没产生还是,还是那个电容有问题啊(马上把电容拆掉)。这时触到芯片,有点烫,判断芯片不良。(找刘老师要了个新芯片装上)。
再次上电3V,5VOK!附上波形图

绝对不可能是人生第一块故障板。在迅维学两个月就能修板子。

网友:
理论加实践,什么板都是浮云啊

网友A:
缺那么多原件 上家不厚道  示波器是安泰信的?

网友B:
每次看基地学员修板都是缺了好多件,我想说这是老师故意拆的嘛?

网友(点评):
这样的板都能修好。外面的板不是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源50兆示波器,听说是国产比较牛的牌子

是普源50m的,  国产质量的都差不多!听老师说虚标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那么多原件 上家不厚道  示波器是安泰信的?

不是,普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基地学员修板都是缺了好多件,我想说这是老师故意拆的嘛?

是啊,在外面哪里会遇到这些板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高手是寂寞的   高手喜欢玩游戏

网友:
适配器的电VIN经PR23,PR28电阻分压(大约1.9V左右吧),再经一个电阻加载到LM393比较器的3脚, 芯片2脚是由PU3产生的一个1.24V的基准电压。这时1脚开漏输出,
    想我一下楼书  三脚大于第二脚 应该是高电平输出    而你说的一脚开漏输出  那个开漏输出具体是什么意思 新手不明白  望解释一下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如果是技术含量很高,也不至于“最后”才查到。
不过,技术挺高的了,希望能共享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技术含量很高,也不至于“最后”才查到。
不过,技术挺高的了,希望能共享下过程

,先测BIOS第一脚CS#,开机有瞬间的波形,不能持续,测LPC_FRAME#和DMI总线、ADS#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不可以持续,开机有波形,说明从CPU一直到BIOS这条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PU已经抓到BIOS的CS#片选了,因为CS#有波形了,奇怪了,为什么不能POST。试着刷了一下BIOS,涛声依旧。还是测各个总线和南北桥的条件吧,CPU的GTLREF电压0.7V正常,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均正常,时钟CPUCLK_CPU_166M也正常,北桥电压、时钟、HXRCOMP、HXSCOMP、HXSWING等补偿脚电压均正常南桥的供电和时钟也都正常。测量全部OK,难道是桥有问题,只能拆桥了吗?忽然想到南北桥连接的设备也会影响到自检不正常,先测北桥和显卡中间的32个耦合电容,两端阻值均正常,排除了显卡引起的,南桥上和自检有关的LPC设备是重点怀疑对象,查电路图,U43和U31挂在南桥的LPC总线上,先加焊,无果,更换U43故障依旧,更换U31后,再测试内BIOS的各脚波形,已全部为持续的波形,再打内存排阻上有持续的波形,插上屏,开机亮机。只把重点的说出来了,修了有段时间

这也是小儿科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技术含量很高,也不至于“最后”才查到。
不过,技术挺高的了,希望能共享下过程

修电路要按照时序吧,要有思路吧,要按思路吧,总不能一眼就望穿了故障点吧,这个老师你有这种直接秒杀的本事,我们没有,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本事,怎么不教给你的学生? 看,你的学生都发些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电路要按照时序吧,要有思路吧,要按思路吧,总不能一眼就望穿了故障点吧,这个老师你有这种直接秒杀的 ...

CPURST#前,可以按照时序修,可以反推。
CPURST#后,只能排除法。正如你修的这个板,不也是采取的扫荡法吗?只是逐个排除而已。大家的方法都相同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RST#前,可以按照时序修,可以反推。
CPURST#后,只能排除法。正如你修的这个板,不也是采取的扫荡法 ...

呵呵。老师您脾气真好,我是喜哥基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老师您脾气真好,我是喜哥基地的

你干这行修了很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老师您脾气真好,我是喜哥基地的

这位仁兄确实牛逼 依葫芦画瓢的本事你倒学得挺不错哟 哪天你发个秒杀不跑码的 让我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首先我是这位仁兄宿舍的!  迅维针对的是无基础的人,他从没拆过笔记本2个月能看图,补件,分析,测量! 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功么! 你们拿自己多年的经验,评价一个才18岁刚入行的新人,不多点鼓励,却冷嘲热讽,我觉得这不是技术问题! 是人品! 我顶我的舍友! 因为他很努力!我看在眼里, 我也对你表示不赞同,不管你技术多牛! 从这件事我至少不认可你的人品,技术可以学,人品你改不了!  饼哥的学员我看见的都很努力,并且团结友爱!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这是通病好不好 是当代码       什么时间你发几个不定时掉电的把               再此申明讯维是个个都是好样的  304的更别说

网友F:
这样的教学方法挺好的,是很好的引导呀。
不过看过几个基地学员的维修贴,缺件是通病,相信学员们修之前自己心里都明白的吧。

建议以后换点坏件上去,坏到电阻、电容最好,这样避免大家只看外观修板,没有好好使用万用表示波器。
一点建议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教学方法挺好的,是很好的引导呀。
不过看过几个基地学员的维修贴,缺件是通病,相信学员们修之前 ...

换坏件上去,还要没有外观问题,谈何容易

学员最喜欢找哪里动过手脚了。。。唉。一片好心都会被他们钻空子

网友:
缺件的主板 细心点 很好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小儿科。修T60不跑马,测ADS#上只有个闪波,最后查到是密码芯片坏了,这才叫有技术含量

这么热闹   T60这款机器不跑码    总线上的芯片引起不跑码 以前就修过 哦  小儿科         304都是纯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热闹   T60这款机器不跑码    总线上的芯片引起不跑码 以前就修过 哦  小儿科         304都是纯洁的

你也凑热闹啊

网友H:
要学的是时序那一块的东西,加上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学的是时序那一块的东西,加上分析!

说得对,  以后不发这些贴了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基地学员修板都是缺了好多件,我想说这是老师故意拆的嘛?

缺件多的版修多了,其他版就是小意思,都没难度了,对技术提升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