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5893p 喝水 复活记 菜鸟一号帖

楼主(2013-05-04):
LA 5893p
故障:不上点
手术过程:首先拿到一块板,先目测发现有一处进水,发霉了会不会是它 先洗洗再找图纸查查他是何方神圣?位置号“pu18”查找图纸Pu18 Lm393发出ACIN 这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然后测量Pu18的第一脚0v 低电平啊开玩笑(LM393开路比较器,正大与负开路输出高电压)测量3三脚0V  这个是vin PR297 pr301 分压 应该在3.54v 测量pr297pr301的阻值,前一个30k 后一个2k 开玩笑你这样分压啊 可能是进水导致的吧 把他干点再说,没这么大电阻,按比例配吧来,pr297 来个40k PR301 来个10k 好找配好后上电,没待机???测一脚0v不太对啊 一脚开路输出有外部上拉,外部由Vin 经过PR296pr302分压再有PD1(一个4.3V的稳压二极管做钳位作用)计算应该是9.5v 经过钳制会在4.3V左右怎么是0v 然后 测量PR296 PR302被水腐蚀了 无阻值 ,找电阻焊上 再次测量4.0V 哦了 来个0.01的电流, 按开关 ,怎么变0.00a 电流了 再查,无待机5v5vEN来自于pu18 (天啊还是你,)左边好了右边还是坏的,测70v 50.2V (电路分析B+PR387 PR395 分压925V pacin为电平时PQ69导通,Pr394 PR395并联后再与pr387 串联后分压得到4.01v 测量这三个电阻阻值全被腐蚀的测不出,换掉它没有这么大的 还是按照比例 PR387 20KPR395 20K PR394 10K 焊上后上电 0.03 待机电流触发 一路跑到1.3a  祝贺你死而复生,我的宝贝!!!!!!谢谢各位,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指教 大家会发现有这一个电路那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依我的理解是在有5v待机时使5VPQ71的体二极管分呀在2.5v 导通PQ71 拉低PQ69 G 使PQ69 截至 PR394PR395并联关系解除 只有PR387PR395 两个分压 确保 LM393的正远远大于负输出高电平,以上是我的整个维修过程,如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不懂呀。

网友(点评):
技术贴不要灌水

网友:
很給力~這台LM393算是通病
我遇到三台~393剛好在觸摸板右鍵下~這個地方很容易流手汗或跑水進去

@@"不過我遇到的三台都沒修好~太晚看到這帖

网友A:
蛮厉害的,论坛里高手如云啊,看看我得转行咯。自己技术那么烂,怎么混哪苍天

网友:
谢谢了   多看看电子技术  多学习 相信你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厉害的,论坛里高手如云啊,看看我得转行咯。自己技术那么烂,怎么混哪苍天

夸奖了 不用转行多学习相信你可以的

网友B:
能说下 二脚电压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 二脚电压哪里来的

3.3v 来自于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