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去保护的双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5):
请问有关去保护的双路是什么意思/?
请问图中的吸空引脚和双路是什么意思?

如        :            BIT3101  2和 5  吸空引脚/双路

网友:
求助
求帮忙

网友:
就是2脚和5脚不要焊接到电路上面  把他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呵呵明白了,谢谢

我的bit3101a  是2/15脚吸空断开   如过你的2/5脚不行那就改2/15吧

网友:
给他换板也要不了多钱的。我现在都不敢去保护了。曾经给一台显示器去过保护,屏显示正常,但里面一直冒着烟。

网友:
能换则换,这样也不是个事。自己用用还可以。

网友:
双,就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