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影驰GT520战狐D3 512M TC1G DDR3显卡BIOS

楼主(2013-05-05):
急求影驰GT520战狐D3 512M TC1G DDR3显卡BIOS

网友:
这是某宝上的假卡吧,GTS没听说过有TC的,看这散热还有板型也不像是G92的芯片,顶多就是个G84刷出来的

网友:
假卡 刷回原BIOS

网友:
这不是假卡哦。。这是影驰做的低端显卡。显示芯片型号为GF119-300-A1

网友A:
这不是GTS       是GT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GTS       是GT520

最近经常看走眼,原来是没有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