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V233HL显示器驱动板高清图和程序

楼主(2013-05-05):
   客户拿了台2修的显示器,拆开后发现程序芯片被换成4411 位置也被调动了
   查了型号V233H的显示器驱动板,大致一样。但芯片位置都不一样
   哪位大侠有的麻烦发下,小虾米在这里谢了
   驱动板如图

网友:
补充下,左边那个八脚是24c02 右边下面个也是24C02上面是程序芯片25v2005  本来程序芯片是什么型号没查到,就用这个型号代了

网友A:
用这个型号代了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B:
网上有图片的吧··  在淘宝上九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型号代了出现什么故障?

跟原来故障一样  指示灯不亮 开不起来,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 这种 ··  驱动板电压有木有··?·

网友:
你这样很耽误时间的,不仅没修好了而起耗费了大量时间,直接改驱动板吧,便宜又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 这种 ··  驱动板电压有木有··?·

  电压一切都正常 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图片的吧··  在淘宝上九能找到··

这个是V233H  不是V233HL的,你看下, 其实差别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图片的吧··  在淘宝上九能找到··

  你这个是V233H的型号,我查看过了,本来也芯片也按他的位置放的。也不行。我就按板上的痕迹弄在现在我发的图上的那个位置

网友:
应该能通用的··  实在不行 就定一个回来··    只要接口定义一样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