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一客户换了屏幕,换完发现屏幕亮度调节变成两个档了

楼主(2013-05-05):
前几天给一客户换了屏幕,换完发现屏幕亮度调节变成两个档了,要么最暗,要么最亮,不会一点点变亮或者变暗了,联想G480的,不晓得什么原因。。。

网友:
  对换下屏上的码片看下

网友:
果断联系售货商...

网友:
已经在论坛找到解决方法了      下面是解决方法  感谢迅维网  联想Z460换屏后亮度不能调节是,是码片问题。联想在屏上刷有专用的程序。找一个联想的原装屏,用编程器把那个屏上的码片数据读出来,刷写到新屏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编程器,也可以把原屏的码片拆下来换到新屏上,屏上的码片大多是24系列的小芯片,8脚贴片的,大多都一样.我找了个三星的碎屏LTN140AT07,原来联想客户换下来的,我把那个联想碎屏装到这个Z460的笔记本上 亮度就可以正常调节,于是小心的拆三星的小码片把他换到了群创的BT140GW01新屏上,5分钟后换好了,赶快装机测试,OK 开机显示联想, 高兴 进系统了 颜色正常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按FN+上下键。亮度缓缓加减。到此大功告成。

网友:
买屏之前要求卖家刷好程序,他们有专用工具不拆芯片刷屏。

网友:
码片还是挺重要的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只有三星的屏幕更换三星的屏幕才是这样的。
刷入码片程序就好了

网友:
换码片解决换屏亮暗度问题

网友:
一般卖家都会刷好的哦.

网友:
用专用的编程器 刷写就可以 换码片到时也能解决 但是新屏就动烙铁  怎么保修呢

网友:
还真不晓得笔记本屏幕上面的码片也会引起不能调节亮度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换屏时,卖家已刷好了

网友:
学习了,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2015-10-29):
我有一台开机屏可调亮度一切正常  一旦休眠了 按键盘唤醒之后就非常暗 调不了亮度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屏上码片 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