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6a 打印问题 求解

楼主(2013-05-05):
大家帮看下 什么原因多一点

补充内容 (2013-5-6 08:13):
家里没现成的鼓芯代换    冒险换了个   ok了

网友:
拆开清洁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1.刮刀  2.感光鼓  3.  .................清洁一下这两样应该就好了

网友:
建议清理一下废粉仓,然后顺手清理一下刮板,磁滚上有脏东西记得用软布清理干净,如果还有问题就是硒鼓机械部分齿轮部分间隙过紧,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的

网友:
感光板坏了.

网友:
鼓芯坏了,

网友:
是鼓心坏了

网友:
就上面一点吗?

网友:
就上面一点     换了鼓芯  搞定了   本来不确定那里   家里又没有鼓芯怕  订了 不是鼓芯问题    后来换了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