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显示00

楼主(2013-05-05):
铭瑄主板,具体型号不知道,CPU是amd245,内存是3代2G,不跑码,显示00,应该是CPU没有工作,测量CPU供电为0.9V,求维修思路

网友:
补充下,CPU若要工作,需要几项条件,是不是供电,时钟,复位,就可以了,PG和总线电压有没有用,干嘛用的,这几项需要怎么测量,要求具体回答

网友:
你先刷下BIOS试试。时钟和复位,听说要假负载才能测,或者从背面的很细的信号线测。好难。我现在也有一块板子,七彩虹G7 TWIN的主板,各电压正常。无思路了

网友A:
pg.总线电压都得有,cpu才能工作,,慢慢查吧

网友:
还没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总线电压都得有,cpu才能工作,,慢慢查吧

总线电压是什么啊

网友:
CPU电压明显偏低

网友:
先查CPU供电条件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