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

楼主(2013-05-05):
显示器电源芯片炸飞了,怎么维修

网友:
第1  先把周围的火星残留物清除掉 2检测周围的原件是否良好(一般有坏的原件.一般不止一个) 3  换上好的原件  4 换上电源管理芯片  5.要么好了 要么看放烟花

网友:
  2楼正解  。 要么就赌赌lo

网友:
同意2楼的兄弟

网友:
电源管理坏,一般周边排阻  开关管 保险可能都会挂,自己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争取找到图纸

网友:
如果炸的比较严重再看看周围电路需要换的东西多的
我一般就直接换板了,25一个通用的板和你换那么多东西加上时间成本也差不多了

网友:
换基地的通用电源模块 省时 简单 耐用。

网友:
保险 桥堆  电容 还有开关管 还有IC附近的二极管 贴片电阻,还有开关管1脚有个几欧的电阻 还有检查12 5V输出是否短路   都排除之后用个60W  或100W的电灯泡当做保险丝接上去再上电  灯泡很亮的时候说明还有短路。如果闪一下灭了 你就用表测试12 5V是否有电压输出  如果没有说明还没排除故障 还有贴片电阻或三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