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N145进水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5-05):
N145,无图纸。进水机器清理完后开机电流走到0.35所以供电都全。仔细观察发现51117的9脚有电压5V通过一个电阻到5脚 51117    5脚无电压找了一个10K电阻代换后5脚电压到了2V开机显示但一会花屏,各位大哥哥大姐姐,是电阻换的不合适还是其他地位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子换板就可以了,不要修了,板太薄问题很多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麻烦  楼主仔细观察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腐蚀   这种问题不好说

网友:
不好意是10脚和6脚

网友:
我看的G450的图纸这个信号是SM_PWROK

网友:
能把图纸上传一下吗,谢谢了,我正在找啊。

网友:
这是电源好信号 机子是I3的吗  如果是的话有可能 我看那个应该是1.5V   如果不是I3的机子 CPU不带集显,有可能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器修的风险太高,废了好几块了。

网友:
求图纸啊,谁有QQ 1323127004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