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维修流程

楼主(2013-05-05):
    第一步:检查RST开关是否有3.3V高压平。如果有继续下一步。第二步:跑通复位电路,测点击RST开关时是否低电平触发南桥。第三步:如无低电平触发南桥,查RST开关到南桥间线路中有无损坏元件。第四步: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查南桥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南桥虚焊。第五步:试换I/O板载网卡,1394接口芯片。

网友A:
问下  rst开关  通俗讲是什么  ?

网友(点评):
就是复位(Reset)开关,多学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
不太明白,不过有思路

网友B:
用于复位因某种原因引起出现的错误连接,也用来拒绝非法数据和请求。如果接收到RST位时候,通常发生了某些错误。假设现在有一个合法用户(1.1.1.1)已经同服务器建立了正常的连接,攻击者构造攻击的TCP数据,伪装自己的IP为1.1.1.1,并向服务器发送一个带有RST位的TCP数据段。服务器接收到这样的数据后,认为从1.1.1.1发送的连接有错误,就会清空缓冲区中建立好的连接。这时,如果合法用户1.1.1.1再发送合法数据,服务器就已经没有这样的连接了,该用户就必须重新开始建立连接。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于复位因某种原因引起出现的错误连接,也用来拒绝非法数据和请求。如果接收到RST位时候,通常发生了某些 ...

  - -  百度上的啊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百度上的啊  看不明白

就是四脚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  rst开关  通俗讲是什么  ?

你从来没装过机吗,

网友:
   哪个东西的第四脚   我只知道无线网卡上有3.3 就有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从来没装过机吗,

台式机 没装过  笔记本跟着师傅混了几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没装过  笔记本跟着师傅混了几个月

主机电源上不是有个12V吗,插在主板上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没什么新的收获,不过有点意外收获,那就是楼主的头像比较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机电源上不是有个12V吗,插在主板上

我师傅专修笔记本的     台式没教过  也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没什么新的收获,不过有点意外收获,那就是楼主的头像比较给力!

你想干什么

网友C:
我想说,你能不能把“什么”两个字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你能不能把“什么”两个字去掉!

这是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专修笔记本的     台式没教过  也不是很懂

就是12V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没什么新的收获,不过有点意外收获,那就是楼主的头像比较给力!

是啊。就是啊。没有错,楼主介绍给我认识下???不过也学习了一下修主板

网友:
维修人员也是有感情的,楼主你那长图片让某些个维修人员想入非非了,罪过啊罪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就是啊。没有错,楼主介绍给我认识下???不过也学习了一下修主板

帮我加分我就告诉你

网友:
0告诉我

网友:
还是要学习下。

网友:
rst  复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