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隔离保护电路,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3-05-05):
每个月都能换下五六个坏电源,现在铜价大跌,卖不出什么价钱。之前会简单的拆拆电容,打算进一步学习电源的维修技术。图纸看了,电源线路跟主板的CPU供电差不多,多了些变压器耦合的过程,应该比较好学。就是恐惧220V电压,所以今天搞了这个玩意儿,大家给些建议,还要怎么改。

是不是在隔离变压器次级插座前面补加个保险,选多少A的比较合适。这个保险是不是只保电源安全,对人身触电起不了保护作用的??

下面给图

万用表量次级对地,只有4V,不过我还是不敢摸,店里只有一个人,万一…………

大家再给些建议……………………
下面把图纸贴出来,其实很简单。

有网友说大电容放电 ,我做了这个,发个图
做了两个引脚,不知道会不会太细,打火

插座里,灯亮了。

顺便发个我的工作台
台式拆装维修区,这个男人太懒了,不是几个乱能形容的

笔记本拆装维修区,那个显示器一直懒得挂到墙上去。

主板焊接区,东西太多,小店太小,上面还有个三层的架子

给迅维2000A来个特定,上次就用这个拆电源大电容爆炸了,好在所有的电器都接地了。

网友A:
还有个比较好奇,如果这个灯泡换成20W的节能灯,会怎么样
灯泡的功率不同,对维修电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还有这个变压器,为什么初级阻值只有十多欧,接220V不会烧,是不是线圈的扼流作用。
如果次级两条输出线直接短路呢,是直接烧毁变压器,还是线圈也会扼流。

网友:
有了隔离后任意触摸输出其中一端是不会触电的,维修中要注意两只大电容!他的威力可不小!

网友(点评):
那两个大奶瓶,我也领教过威力。有一次没有放电直接拿电烙铁去焊引脚。“砰”一声,线路板炸了个坑,刀口烙铁头一个口子,铜都化了。

网友:
你使用了隔离变压器问题不大,保险没有必要再串了,灯泡要串接60~100W的,但不能用节能灯。

网友(点评):
谢谢HJP的指教

网友:
应该会烧变压器,因为次级电流大,初级也会增大,它们是正比关系,

网友:
大大们能不能画一张图纸给我这样的小白们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世面,捕猎器知道吗?里面的电容450V10000UF的,30只串联的电量,你猜猜

人不是猪,我可不想成猎物。
那个大电容,我手指也被电过。修的时候,直接用左手把板子拿起来电到的。那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
手指的肌肉抽筋了样,用力收缩,手抓着板子根本松不开的。电完了之后,手指还钻心的疼。

网友:
搞个专利出来

网友:
保险只能保证不过载,电不电到人保护不了!建议要加保险的话用0.5A的!

网友(点评):
谢谢CCTV,谢谢MTV,谢谢boyy给的建议,现在就不加保险了。有了隔离保护,平时还是要注意小细节的。

网友A:
如果运气背,搞个双线触电,什么保护都白搭。

网友:
电这个东西反正小心总没错,觉得能保命的东西都用上。说不定哪天失误就会因为一个小东西捡回一条小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不是猪,我可不想成猎物。
那个大电容,我手指也被电过。修的时候,直接用左手把板子拿起来电到的。那 ...

你这个我试过,老式的半桥上有压均电阻,放一下就没事了!上次修一个主动式PFC的,忘了这茬,基本上就差点把电源那块板给扔了!所以看到你焊的那块灯泡,有创意,加的两根脚,刚好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气背,搞个双线触电,什么保护都白搭。

如果是只装灯泡不用隔离变压器,装个漏电开关还行;用了这个隔离变压器,就算加装漏电开关也不会跳!所以要小心,这个双线可也不得!

网友:
挺有意思的创作,只是维修间,是不是该整理下呢?

网友:
人体的致命电流和摆脱电源都是以毫安MA为计算单位的,搞维修最好用双极10A左右的空气带漏电高灵敏度开关(市面上多是16A的),再分出2A、5A的单极空气开关(不要用那些10块左右的开关,不然万一的时候。。。),接出不同的二三插座,室内的地线要用4平方铜线,插座要装在墙上不能放在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比较好奇,如果这个灯泡换成20W的节能灯,会怎么样
灯泡的功率不同,对维修电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绝不能用节能灯的,不然电源不能工作了。

网友:
用手摸不怕的 你用表测零线对地还有电压呢 照摸不误

网友:
楼主的限流灯泡只有20W,电源可能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胆子好小了,4v都不敢弄,比我胆子还小啊

小时侯,7、8岁的样子吧,啥都不懂,用两只手掰着插头往插孔里插,为了听收音机节目,220V的,电了一下,也没害怕。老式的收音机,家长为了不让动电器,用钳子把插头铜片的距离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