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源上电就爆功率管

楼主(2013-05-05):
原先保险,两个2SC3320坏,在淘宝采购原件回来换上,通电不到几秒,啪的一声,一个管马上就爆了(保险处接有60W灯泡),不知道是不是漏野功率管啊,

网友:
接灯泡还会爆,那不是很危险这样子?

网友:
接灯泡很亮也不能长时间运行啊,只要看到亮就立即断电啊。

网友:
保险和功率管挂啦一定要找出原因才能换新,否则后果是惨痛的。

网友:
功率管坏肯定有原因的,激励部分多查一下,还有坏件

网友:
接灯泡很亮说明有短路,正常电容充电也就3秒 【接100W灯泡】

网友:
爆了开关管就一定要检查好开关管周边电路才能再换管上电!加速部分,二极管都要确认一下!

网友:
主开关管当时还未启动的啊

网友:
功率管附近已经查过一遍,无异常

网友:
多看些关于开关电源的资料,把原理弄清楚在修那就很轻松了

网友:
估计是管的质量问题,当然高压的尖峰吸收回路也检查一下

网友:
哎,说到爆,我真有阴影了。不想修了,直接做配件吧。

网友:
已修复,原因很简单,电压选择开关拨到了110v处,导致插电爆功率管,可惜啊,不知道谁搞的
重新装管,更换损坏的电阻,通电,待机电压正常了,但是短接绿线不启动,晕
这个电源是进口货,原件多,有TL494,TL3842,两个LM339,功率550W,不启动,就从494下手,测8.11脚电压正常,两个推动管正常,后级没有问题,前级只有3842了,7脚电压正常,6脚电压不正常,代换启动正常,上机正常。

网友:
已修复,原因很简单,电压选择开关拨到了110v处,导致插电爆功率管,可惜啊,不知道谁搞的
重新装管,更换损坏的电阻,通电,待机电压正常了,但是短接绿线不启动,晕
这个电源是进口货,原件多,有TL494,TL3842,两个LM339,功率550W,不启动,就从494下手,测8.11脚电压正常,两个推动管正常,后级没有问题,前级只有3842了,7脚电压正常,6脚电压不正常,代换启动正常,上机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6053-1-1.html

494和3842分别控制什么的?MS比较少看到一个电源同时用到494和3842的

网友:
要消除负载的短路故障,换上新管才能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