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70P-I5D2奇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3-05-05):
神舟K470P-I 5D2的机器!开机挡LOGO按F2进不了BIOS就死机!按ESC就可以看到像下图的情况!有那位大哥修过这种问题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上面的提示信息中,并无错误信息

网友B:
南桥问题吧,遇到过

网友C:
不要带USB设备,去掉光驱和硬盘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 试试

网友D: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南桥问题。。。

我换过南桥了还是一样的!唉很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带USB设备,去掉光驱和硬盘看看

也是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吧,遇到过

你也修过这机器吗?不过我的换南桥也是一样的哦?

网友:
会跟CPU有关吗?

网友:
去掉外接设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这个BIOS 吗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

网友F:
首先要量一下USB对地值,包括5V。。。。。就像IBM E系列的,USB5V电容短路,也会这样死机

网友:
换个BIOS试试,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提示信息中,并无错误信息

它就是一直这样!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量一下USB对地值,包括5V。。。。。就像IBM E系列的,USB5V电容短路,也会这样死机

USB对地值正常!5V也没短路

网友:
拔掉光驱,我碰到过

网友:
外设、南桥、bios一一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