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2013-05-05):
12V到了14V,5.3v到了6.3v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那就查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主电源芯片边上有个可调电阻你调调看,那就是调取样电压的,调之前最好用笔先标好原先的位置。

网友:
FSP 230-60PNA(PF)开关电源。是品牌机拆下来的。也许有点故障了的,就换了一个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主电源芯片边上有个可调电阻你调调看,那就是调取样电压的,调之前最好用笔先标好原先的位置。
谢谢你的提醒哦。

网友:
接一个负载看看电压如何再说。

网友:
12、5V是有反馈电阻的,查一下电阻阻值有没增大了,也可以把反馈电阻的阻值减小一点看看变化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