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进水

楼主(2013-05-05):
    机型  lenovo b450  板号 la14
故障  进水   加电 触发到0.3a瞬间掉电!

         拆机一看  那一个狼藉啊   肯定腐蚀了好几天了!  看了下板号 这板子有图纸的   有图纸的进水机一般不会很难修的!
  洗板水洗洗刷刷一通后!  发现进水的重灾区在51124这里
和u45这里
       51124在这里是1.8v和1.05v的供电芯片 分别是pm_slp_s4#和pm_slp_s3#开启的  而u45是内存的辅助电压0.9v的供电芯片。。
     u46(51124)和u45(rt9206)2个芯片腐蚀到不行了!  直接在料板上拆2个补上(料板多就是有好处 哈哈)

   在洗刷的过程中拆了好几个电容,  补上   (有一些滤波的电容我也懒得补了)。 用放大镜细看一下  发现r277和r278都断了!看了下图纸 这两个电阻都是1.8v和1.05v的开启信号的上啦电阻  少了肯定不行啦(这里r277和r278都没有用料 是直接焊接在一起的)    r277用线连上  可是r278已经完全腐蚀了   板子被我刮得花花的  找不到r278是哪里接过来的了!  所以我直接和r277连在一起(因为s3#和s4#的时序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清理一下        总共弄了1个多小时了。。 上电测试了一下! 1.05v和1.8v都出来了  电流在0.3左右!  心想应该可以了吧  找u 和内存 装上 测试    。我晕!  电流卡在0.8a不动了  死电流!  把内存拔下来  也是一样!     哎..不会没复位了吧   上假负载测试  时钟 供电 pg 复位全有。    休息了一下    心想了一下  应该是进水的地方还有腐蚀之类的!  在把板子细看了一下   发现r111断了      这个少了怎么能开机呢  补上
上电  哈哈  电流跑了   接屏   显示咯!

总结..修进水的机子  与其去查时序倒不如看多几遍进水的地方,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第一次技术发帖   大家捧下场, 将就着看哈!!!

网友:
烧的千疮百孔了     楼主好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