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两快跑DIDO的了,解决不了,只好找大师

楼主(2013-05-05):
这个板子修两次了,上次干过桥,用了几天,又坏了,这次是跑D1D0,不放内存也一样,加焊IO,测内存SPD值没发现啥毛病,有哪位大师修过这样的,请思路

网友:
单桥的板子吧?内存电压正常,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建议把桥重置吧。。。

网友:
试试刷刷BIOS!!

网友:
spd供电,smb供电。d1是南桥压根就没认到内存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