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主板 通电就自动关机 拔掉电源线几分钟后 又可以正常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5-05):
N68主板 通电就自动关机 拔掉电源线几分钟后 又可以正常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COMS电路。。。

网友:
官网有说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今天的帖子怎么没有大神来关注啊,我也是菜鸟,坐等回复,学习。。。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我就碰到这问题。。

主板电池插上去 只有1.5V的电压了... 该怎么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插上去 只有1.5V的电压了... 该怎么检修?

把电池扣下来。。。量一下。。低于2.6V就换电池。。。有的话就检测电池座到跳线帽的线路撒。

好像中间只有一个双二极管。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没看懂,通电就关机,哪就是不通电就开机,我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多人还有本事修。

网友:
如果论坛上这么不认真,怎么让我们这些新手学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