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启动电压3.3,通用驱动板5V,怎么改善?

楼主(2013-05-05):
高压一体板启动电压3.3,通用驱动板启动电压是5V,开机灯管一闪就灭!怎么改善?
未知品牌机的高压一体板....配原装的驱动板是3.3V启动高压板点亮灯管...可视通用驱动板的启动电压是5V,电压高了...高压板一点就灭
我想请教的是...如何吧通用驱动板的5V降到3.3V....不然那些高压一体板就浪费了.....或者有撒路径能吧高压板的3.3V调到5V启动

网友:
你到底是要改驱动板还是高压板啊?

网友:
把情况描述清楚才能帮到你哦。

网友:
3.3V开启电压用5V也可以,跟灯管一闪就灭好像没关系,先确认灯管和高压板自身有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自制的台灯,用屏做的,,就是12V接个5-60K的电阻,就可以了。。。还是先查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先吧。

网友:
那就只能降压。或者把电路改成3.3V的。

有些原装一体板,对ON的电压有要求的。

网友:
无知品牌机的高压一体板....配原装的驱动板是3.3V启动高压板点亮灯管...可视通用驱动板的启动电压是5V,电压高了...高压板一点就灭
我想请教的是...如何吧通用驱动板的5V降到3.3V....不然那些高压一体板就浪费了.....或者有撒路径能吧高压板的3.3V调到5V启动

网友:
有5v转3.3的小板卖TB  4~5块 我最近也买了块给JS 10块成交 没办法就他一家有
还是在华强北买的

网友:
你将这套板子接其他液晶屏测试下 不要接屏线 开机电压没关系 我有用过12V给他开机的呢

网友:
试过了。。。。只有3.3能点亮

网友:
在淘宝上看见有卖5V转3.3V 不知道能搞定不?

网友:
你要是 很确定是 是电压不稳或者高了 就串上一个差不多的电阻  然后试试

网友:
高压板5伏是可以启动的  可能其它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想转换电压,就用两个电阻100K和200K的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1084或者1117不是可以把5V转换成3.3V吗?可以在废驱动板上拆啊,这个有很多啊

网友:
都快崩溃了....

网友:
在5V哪里加个1117型号的管子,输出就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