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请大侠们阅下我修板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3-05-05):
今天刚上班的时候一个客户就抱来一台主机说是开机一会儿就自动掉电。  拆开机箱一看  “哇kao”华硕主板,著名的一线产品啊,应该不会这样子吧。 本着对华硕的敬仰之心。所以打算先从电源入手,换了一个电源  -------涛声依旧

好吧  拆机  裸板测试  ----涛声依旧   跟客户说明了下主板问题   50米  客户也同意了 拆机留下主板  其他客户自己带走(就是怕到时候客户说我换他什么东西  所以等你确定问题要修什么的时候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让他带走  ,当然相信你的客户就略过此步骤)

主板是  华硕M2N68 PLUS的
症状是 3秒重启
本着先简后难的步骤   刷BIOS  涛声依旧
此板最新官网BIOS地址: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mb/socketAM2/M2N68_PLUS/M2N68

好吧查待机电压吧,ATX口紫色线 5V SB 电压正常

PCI  14脚只有2.2V明显不正常
这里没截到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再次 小弟谢罪了)

查稳压器1085电压

3脚有5V输入,2脚  输出只有2.2V  明显不正常  刚想换1085  突然想起来了徐总说过  有些稳压器 1脚如果不是接地就是靠1脚来控制输出电压,打 对地打阻值  有60多欧姆  哈哈  看来是靠电阻分压的  (此处1脚电压只有0.9,因为是新手也不知道对不对)

上论坛找来点位图

看吧  poc21是空的   poc24是一个16V 0.1UF的贴片电容

下面两个就是两个贴片电阻  降压的。

阻值分别应该是  205  120(由点位图可得知)  不信的看图

然后用计算器  算了下1脚电压

应该要高到2V左右    然后就从电阻入手了   呵呵  其中一个电阻阻值不对  换掉   哈哈  3.3V SB出来啦

PCI14脚的也出来啦

然后通电测试   可以正常不掉电啦   打下其他电压

呵呵  因本人穷  买不起CPU  手头只有一个坏的ADM5000 CPU   求好心人送一个

跑马照来一张

到此维修结束   写个帖子的时间   发现比修板子时间还长   大家可以发表自我意见   接收批评 有错就改

很好
给力

网友:
万用表不错!

网友(点评):
俘虏客的数字表

网友:
小伙子有钱途

网友:
挺好的……1085的1脚控制,2脚输入,3脚输出,不会GDS……

网友A:
你搞错了   稳压器  1085反向的  跟MOS管子不一样  应该是1脚控制  2脚输出 3脚输入  呵呵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B:
我遇见的好几个   m2n68全是桥的事        显卡不显示     自动断电     你这搞得我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串联分压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不知道   软件自动算  就不用管那么多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的好几个   m2n68全是桥的事        显卡不显示     自动断电     你这搞得我都不信,,,,,,,, ...

那你的见解就是桥是万能的就行了  凡事都总有一个万一。

网友:
计算器发我一个

网友:
我看中楼主的那个电阻分压计算器了 楼主共享一下吧  谢谢

网友:
那个是什么计算器 ~~!????? 那么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   稳压器  1085反向的  跟MOS管子不一样  应该是1脚控制  2脚输出 3脚输入  呵呵 不知道我说的 ...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新手,但感觉应该先打阻值,刷B工Os你太快了样的

网友(点评):
开机 断电刷BIOS 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新手,但感觉应该先打阻值,刷B工Os你太快了样的

希尔特600P  刷起来也块   凡事这种疑难杂症的  第一步就刷BIOS我

网友E:
待机电压不对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压不对也会引起掉电!

嗯  只有2.2V  刚开始

网友:
为什么掉电呢?文中没有说清楚。
会不会是散热不良,CPU过热?
我有一块这个主板上AMD5200+ cpu就有类似的现象。
换了N个散热器都不行,正怀疑是不是主板或PU问题时,解决的方法偶尔看到的,用纸片垫CPU的四个角,装上CPU。oK了,不重启了。

网友:
是呀!楼主的技术是可以的,那表也相当不错!我送个U给你,你送我那表不?

网友:
话说,重启跟CMOS供电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