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10tz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5-05):
acer 4810tz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进系统没问题 ,大概十分钟吧,就断电了,断电后,开机正常
,点一会又掉了 求解

网友:
温度高吗?刷BIOS没有

网友A:
楼主看看风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风扇有没有问题。

风扇正常转,清灰了

网友:
我也有个宏基4552G的机器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就只有焊桥了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有这种问题,我也碰到一两台

网友(2013-06-04):
修好了没,修哪了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载入桌面就掉电,求思路?PE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