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7不跑马 折腾!!

楼主(2013-05-05):
前几天接到一块G31的板子,目测了下主板没什么明显的故障,就是主板有点受潮的痕迹,他跟客户报了50元的价就开始维修了,放考箱考了几个小时,拿出来,就开始维修了,先测内存供电1.9V有一点点高不过还算正常,再测桥供电正常,前端总线供电正常,再测CPU供电无,换CPU还是没有,查CPU供电条件还算正常,因为是INTER的桥所以没有怀疑到桥,因为我还没修过INTER桥的板子虚焊的,想打假负载看下CPU座子有无问题不过我们店台式机对于假负载这类的东西比较缺乏所以只能压了,压第一次没反应,可能是力气不够大吧!!!再用力好家伙跑马了,座子虚焊不先用洗板水刷刷免的等一下判断出错,没反应,那应该是座子虚焊了,因为做CPU座子还没有试过,今天碰到一个了,上BGA因为第一次,做温度没调很高,冷却拿下来,哈哈应该好了吧,上电还是不跑马,测CPU供电还是不出来,难到温度不够高没融,就这样来来回回做了个4,5次拿下来,还是要压才会跑马,我心想他跟我干上了,不管了直接23组最高温度看你溶不溶,下BG还是不跑马,晕怎么回事,再等长点时间10秒,20秒,35秒跑马了心里那个高兴啊。。

网友:
丫的,这种板子就是坑人。。。

网友:
一般可以用手压,那是土方法,现在都用假负载测量,带灯的假负载上通过看灯亮或不亮判断座子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