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关变压器油滴滴声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楼主(2013-05-05):
液晶开关变压器油滴滴声是哪里出问题了啊?原来滴滴声很厉害,我换了开关管和那个152K 3KV的电容后没那么厉害了,但依然后滴滴声,一秒一次左右

网友:
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问题,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修好了,你一说就中,,,,反馈电路出问题了。。现在很正常了。

呵呵,我也是半桶水了。。

网友B:
能分享一下   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   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吗?

换了个43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