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的CQ42求助

楼主(2013-05-05):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动过显卡了,电流峰值可以跑到2.1,然后掉回到 1.6,跳变很正常,跑码卡也可以跑,最后停在1d,拔了内存停在50,键盘灯闪5次,而且可以按下开关关机,不是强关,北桥加焊过,显卡重植过,BIOS也刷了,依然一样,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故障,给点思路,有些时候修到这种机器头真大了

网友:
坑人的HP AMD机器呀

网友:
如果是AMD的U,,重点放在CPU上

网友:
有可能还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A:
看看cpu 是不是 QL 型号的  这个容易坏

网友B:
这机器cpu座也爱坏,,,,或者刷刷cpu是不是焊什么的时候焊膏流到座底下,,,我上次就是用洗板水刷刷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 是不是 QL 型号的  这个容易坏

不是QL的,比QL还要高的AMM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cpu座也爱坏,,,,或者刷刷cpu是不是焊什么的时候焊膏流到座底下,,,我上次就是用洗板水刷刷座就 ...

机器可以跑码,而且跑了好多步,CPU座子虚没虚倒不是很清楚,用力压着故障一样,没加焊过座子,下面确保没有焊油,不晓得这机器CPU坏会不会跑码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类似故障,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部分和电容

网友C:
换个CPU 试试看。这中机器很少坏显卡,都是坏北桥, 换CPU 不行就直接换北桥吧!!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 试试看。这中机器很少坏显卡,都是坏北桥, 换CPU 不行就直接换北桥吧!!别折腾了

谢谢,正在找同行借个CPU

网友:
我的跑17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啊

网友:
我的跑17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啊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机器,客户说坏之前有时进能开机但用不一会就死机或花屏,拿到我这之前让别人做过显卡,便我没试亮过,看电流像全过了,我拆了从植球还是一样,感觉这显卡不太爱坏,又加焊北桥,效果一样,有时电流从1.20左右掉0.4左右,在测CPU无供电了,不解,不知道到底是显卡坏了不,没修,这板子不太贵,不想在上面发太多时间,就建议客户换了一片。0

网友(2013-06-04):
这样的机器还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