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水后不完全触发

楼主(2013-05-05):
改机进水 待机 0.008(通电瞬间0.2后掉到0.030到0.008,感觉是正常,不是重点),有待机 3v  5v。按开机键电流到0.010(几乎无变化),唯一和开机前不同的是量了一个指示灯(是电源灯)。IO 是it8570e。桥BD82HM55。该机版号是  K42JR  VER:4.1图纸找不到。望给个方向,或该机图纸或  IO资料。版本2.0的我有  但io不对应。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这样一块板 加焊IO无果

网友:
这些机器难搞啊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像通病机器
只有自己按照常规思路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3669
这有个图纸 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主攻  进水地方  小心板子断线 级电阻损坏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在键盘下面,进水的话南桥比较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