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七声报警

楼主(2013-05-05):
谈下DELL M5010这款本子大家都知道七声报警北桥216-0752001虚汗了   加焊用不长时间就返修 所以选择重植或者换 我这次运气差了点 客户报价说换 芯片换上亮了 装机 又七声报警 电流1.59左右停住 不相信自己没做好 但是没办法还是选择 加焊了一下 还是七声 郁闷把客户原来的重植 换上还是七声 于是我断定绝对不是芯片不是北桥的问题  这款U  AMP320爱坏 订了个 换上电流跳变亮机 折腾我好多次BGA 现在怎么开机怎么亮  机器北桥和U都坏 这概率让我赶上了 以后大家还是自己备一个这款U吧 不然耽误事~

网友:
U坏也会报警????

网友:
这款显卡也虚焊啊,七声报警显卡的可能性大些,可以试试啊。

网友:
我也刚遇到,在研究中

网友:
都是做那桥好的,没试过U的问题。

网友:
可能本来就是u 坏吧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那之后该怎么和客户交流?

网友:
AMD CPU的通病就它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之后该怎么和客户交流?

如果你报价不赔的话 就不要沟通了  不然显得你不专业 如果报价低那么就北桥重植 换个U吧  下次再坏的时候 再要回来吧

网友:
额 感情还是要自己埋单啊。 还好说的是换。。。LZ 够实诚的了~ ~。

网友:
是这样的AMD的CPU是结成内存的,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楼主去买彩票吧 你运气太好了

网友:
此类机器是常见故障,有CPU 和主板显卡,还有内存也会出现,但相对较少,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检查CPU

网友(2013-06-07):
我手上这板就是,怎么弄北桥都 一样,集显的,怎么弄都是7声,我也找个U试试,谢谢

网友:
7声报警刚假焊了一遍  O啦   没试U

网友:
现在的DELL机器报警挺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网友:
再多的经历  也抵不住代换啊·

网友:
你说书不会

网友:
这机器U坏的几率不是很高,一般都是北桥或显卡虚焊的多,倒霉了啥都有可能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