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人求助 新机问题

楼主(2013-05-05):
五一配的一台 ASUS M5A78-M LX3 PLUS 主板   CPU  640   金士顿4G 1600  七彩虹 210  1G 显卡  WD 1000G 硬盘  4号拿回来说用的过程不停死机  (配置还有系统绝对没问题 以前配过 一样的配置)   测试温度正常  特别换了大风扇  还是死机 换显卡 也死机   (用1G显卡死机带花屏  用TC 512 不花)  把显卡拿掉 也死机 AMD CPU 质量不可靠 就换了个CPU 还是死机 然后 因为是单面内存 也换 双面  还是死机 就换了片主板 还是不行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换 电源 硬盘 硬盘线  把机箱也拆了 不用   都是死机 玩CF 大概10分钟左右就卡了 然后死机      客户说不行就要退钱  昨天就解决办法是换WIN7系统了  但是又有问题了  换WIN7 用210 显卡玩一会就提示显示器程序无响应 然后游戏关比   没办法就换了 5450 1G 显卡  现在是不死机 也正常用就是 玩其他游戏都OK  玩CF 半小时左右 不提示 就游戏关闭 退出到桌面了  各位大哥有没有跑到过 搞我的想死了

网友:
现在就怕他又突然想玩CF 那我怎么解决啊

网友:
驱动都是确定没问题 用光盘安装 用驱动精灵安装最新版都一样

网友:
华硕主板爱挑内存和显卡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死机的时候有什么提示,还是画面卡住了。说清楚些有好处。
另外把网卡换个独立的看看。

网友:
把杀毒软件给卸载掉试,尤其是金山,把虚拟内存放大点试,先考虑软件

网友:
觉得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华硕主板爱挑内存和显卡的,换个独立悬卡

网友:
感情其他游戏都正常 机器就没问题了。 玩CF 不行 满好奇的  这游戏不需要那么高配置吧。。。

网友:
奇怪,,,,,无处不在

网友:
帮他从下个cf,tx官网的不一定正确。以前有过类似问题,只不过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