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0GI-GR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3-05-05):
这块板老是认不到声卡,BIOS里面查看没有禁,换芯片业不行,刷BIOS也不行,不知道要怎么不板,怀疑南桥,请有修过这类问题的,提意见,不想干桥啊

网友:
一般我修不好,就外加声卡吧.

网友:
加独立吧
免得问题矿大

网友:
拆声卡打阻了,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还有救是查查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