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绿线有5V,紫线5.2V,短接绿线不启动

楼主(2013-05-05):
杂牌电源,没用多久就不开机 ,绿线有5V,紫线5.2V,不启动,用二个IC,LM339N和KA7500B,KA7500B12脚有15.3V电压,短接绿线,光偶前端没电压变化,想换IC,手头没用,可用什么型号代换。新手,望各位提点。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LM494看看

网友:
只能说明辅助电源没有问题,首先检查推动部分的主要元件  再检查主电源部分的元件 有没有开路,稳压管有没有开路 短路 等等。。

网友:
KA7500B12脚有15.3V电压 你测试 8脚和11脚电压看看是多少。短接绿线后 8 11脚电压有没有变化?正常的情况是有变化的(跳变)。

网友:
不会是电解电容有鼓包、漏液等异常的了吧?仔细检查一下先。

网友:
测LM339N对地电阻,最小的4脚1K,大的达到186K,其中9脚开路,拆下LM339N测除了3脚对12脚有阻值外,其他都是无穷大,初学没元件换,放在一边待处理

网友:
今天买回IC,换上LM339,一50V10UF电容爆,换一个一样的回去,还不行,换KA7500也不行,测量检查时不小心碰线,烧了前级三极管C945及13003,在拆三极管时才以现300V的二个大电容才是病灶,一个是引脚腐蚀断开,一个虚焊分别在整流桥两端上,另有一2146开关管击穿,又缺元件,又要放在一边了.经过这次修理发现一个新手修东西一定要认真检查每个地方.另有一疑问就是,KA7500,8#,11#在没接C945之前电压为16V,接了后8#才2.48V,
11#是9.5V,此时短接绿线8#跳为1.45V,11#5.5V,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