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来的 "ACOK/ACIN"

楼主(2013-05-05):
             笔记本型号:三星R40、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2、(正常待机0.06)按开关没反应,实测开关坏(心里窃喜)可是用镊子短接不开机
        唉! 看来不是简单问题,慢慢查吧,测开关有3.3v  也有跳变,KBC3_PWRSW*到EC第52脚,(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短接还是无果,EC到南桥的KBC3_PWRBTN*无电压!查EC工作条件吧,VCC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无意间发现板子没有3/5V "待机电压"发现L4有3v左右的电压,查图纸L4是给U501充电芯片供电,记得之前看过论坛上说这款机器待机3、5v是开机后出的,(此机器待机是没有3、5v  的,是开机后出的,)这类型板子工作条件,除了供电,时钟, 复位,还有一个重要的 ACOK/ACIN这一个信号,(论坛里好多提起这个信号)此信号是充电芯片发给EC23脚,实测1909E1脚供电正常,第六脚ACOK无电压,
         怀疑此芯片坏,找料板换之OK, (但是不太明白此信号)跑到0.8 左右感觉跳变不正常,发现南桥巨烫,ATI SB450,发货换南桥OK     此南桥是南方发过来的,无铅只能重植,

                          装机测试OK   (ACOK   电压正常好信号)

网友:
ACOK 电源检测信号 0V 正常

正常第六脚ACOK应该有个3.3v 到EC

网友:
ACOK是一个芯片内部的漏极开路输出   当充电芯片收到ACIN信号正常后,ACOK脚悬空 靠外部的LDO_P5.4V分压得到3.3给EC

网友:
差点看错了   还以为ACOK低电平才正常呢

网友:
看得不怎么懂,不知换EC 换南桥跟这信号,有何关系。

请你认真看完了再回复 谢谢

网友:
我的Q35今天也奔溃了,不过是EC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意思就是EC缺这个ACOK的信号,导致不触发,是吧!

网友:
楼主不用怀疑电池管理芯片 吧。直接打他的基准电压不就确定了。。。。

网友:
那你这个用电池应该是可以触发的吧?

因为客户没带电池,也就没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