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核心供电维修求教

楼主(2013-05-05):
先上图 各位师傅们好,今天修一块9300GS的显卡,原故障是核心供电上管短路。插在主板上开机保护上不电。更换上管后。开机,显卡无核心供电,又把下管和供电IC  APW7067N也一起更换了。还是没有输出。APW7067和RT9259可以代换,用RT9059代换也是一样没有输出。检查IC的工作条件。8脚12V正常,1脚BOOT的自举电压11.5左右也正常,2脚是个开启脚。电压只有1V,感觉有点低,可检查了相关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这个2脚的电压是通过一个47K左右的电阻下拉到地的。实物板上没有MOS管的开启控制,但有MOS安装的位置,只不过这显卡没有上这几个元件。查看相关的维修有的维修员说2脚电压要达到2V以上才能开启,也不知道对不,可这个2V实物显卡没有安装相关的MOS管和上拉电阻。2V以上的电压如何才有得到,总不能改电路吧,本身电路是不缺元件的啊。还有核心芯片的对地电阻200欧档测的是5左右。11脚和14脚的上下驱动输出的2.2欧电阻也正常,在路检查相关的电阻也没有发现问题。不知怎么修这个显卡了,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先谢谢了啊。补充一下,IC的5脚的另一路PWM的相关控制为空。没有用到。

网友:
我以前维修个一个是一个0欧电阻的问题。你看看一些小的元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引脚不需要上拉电压,如果拉低它,则会关闭输出。

查看FS_DIS的中文解译就知道了:

该引脚被允许调整开关频率。
连接一个电阻从FS_DIS引脚到地面
增加开关频率。该引脚还提供
关机功能,使用一个漏极开路逻辑信号
拉该引脚为低电平禁用这两个输出,离开开放
启用两个输出。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看检查一下看看吧。2脚1V电压也应该是正常的。对吧,调整开关频率的,我再查一下反馈部分吧。应该要坏也是坏到小电阻小电容上了。

网友:
查电源IC的外围电阻.

网友:
不值钱的东东,,修它作甚,,,,,,,炼活的?

网友:
我也有几块显卡,上管短路,换了之后有输出了,但是上下管很烫,一会儿又击穿了!

网友:
期待你快点修好,放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