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从无待机到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5-05):
机型:华硕X88S
板号:F83VF
最初病状:无待机\不触发.
拆开机器一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里面一堆的蟑螂,还拉了好多蟑螂屎尿在主板上,整个主板臭气冲天,部分电路开始发霉\腐蚀.
随即对主板进行清洗,烘干,补焊......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0,如下图:

心想,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没过保护隔离电路,或是3VALW\5VALW未产生,实测,R8818电阻两端都有19V电压,说明已经过了保隔.如下图:

再测L8108电感+3VA电压为0V,L8100电感+5VSUS电压也为0V,果然不出所料,图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电压都是由PWM芯片RT8206控制产生的,如下图:

接下来再测芯片的工作条件:第7脚LDO +5VAO为0V,第4脚ENLDO也是0V,第6脚VIN有19V.
看来目前必须把第7脚LDO电压修出来,首先看第4脚,LDO电压开启脚,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开启电压是由AC_BAT_SYS 公共点19V电压经过R8126 100K和R8146 150K电阻分压成11.4V左右电压做为LDO开启电压,但是,看图要仔细,图中的R8146带有@符号,说明这个电阻在主板上没有装的,那也就是说,AC_BAT_SYS 公共点19V电压经过R8126 100K电阻后直接到了RT8206芯片第4脚ENLDO引脚,那为什么公共点有19V而到了芯片第4脚却没了电压呢?仔细观察芯片周围,发现了敌情,一个元件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坑,如下图:

经过跑线,确定这个失踪的不明元件就是电路图中所示的R8126 100K电阻,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个阻值相似的电阻换上,插上电源后,芯片第7脚LDO正常输出了+5VAO电压,同时测得L8108电感+3VA电压为3.3V,L8100电感+5VSUS也有了5V电压,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了1.316,但是不亮机,

此时测得CPU电压都出来了,看来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经过一番测量(过程就不写了,说重点),发现内存200脚SMB_DAT_S和202脚SMB_CLK_S这两个脚触发后一直为3.3V高电平,没有波波,

内存的这两个脚是直连南桥的,如果测不到波形,说明南桥没有认到内存,肯定不会亮机,继续查这个信号所连的元件,如下图:

上图中可以看出,SMB_DAT_S\SMB_CLK_S这两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SDA_3A\SCL_3A这两个信号通过Q2401六脚N沟道双MOS管,再经过+3VS电压通过R2405\R2406上拉得到的,那现在测得Q2401的第2脚和第5脚这两个G极没有+12VS电压,所以这个双MOS管是不导通的,那南桥发出的SDA_3A\SCL_3A这两个信号也就此中断,那我们再去看看这个+12VS控制电压的来源,如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12VS电压是+12VSUS通过Q9107转换得到的,那经过测量发现Q9107的第3脚和第4脚都没电压,那就继续查+12VSUS电压的来源,如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12VSUS是由+5VO电压通过D8103和D8104升压后得到的,实测D8103第二脚有14V电压输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8103第二脚与Q9107第三脚之间断线了,直接飞线后,再上电,电流上到了1.788左右,插上屏,亮机了,此机到此修复.
因客户急着取机,再加上我的手机相素太差,没拍到多少图片.我在这里也只是传达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维修思路,所以也没太重视拍图片.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要是机器都这样简单明了就好拉

网友A:
波一直是我的硬伤 最后只能搞定到CPU有复位  再不亮  我直接甩板了

网友:
呵呵,当时一堆蟑螂在那乱窜,本人只顾着杀虫,哪还顾得上拍照,不过下次再让我碰到这事我一定拍个图片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一直是我的硬伤 最后只能搞定到CPU有复位  再不亮  我直接甩板了

谢谢你帮忙顶帖

网友B:
我这没示波器 哎 要是我修这个板子估计到内存那里就修不了啦 没示波器的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示波器 哎 要是我修这个板子估计到内存那里就修不了啦 没示波器的悲哀啊!

买个二手的波波也不贵,修好两台笔记本就能回本

网友C:
你是女孩、。? 还这么厉害    我不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女孩、。? 还这么厉害    我不信

不信吗?女孩子怎么啦?女孩子不能修电脑吗?

网友(点评):
你叫啥啊 我好崇拜你

网友:
我是新手,论坛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师姐,教我呀!

网友E:
是啊师姐也教教我

网友:
思路清晰算是被楼主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师姐也教教我

一看你就是个色鬼

网友:
跪拜 师姐  师姐你好牛

网友:
师太行走江湖 要小心 师太一般都有必杀技的

网友F:
这个帖子太棒了,精华帖啊,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详细,真让人受益匪浅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太棒了,精华帖啊,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详细,真让人受益匪浅啊,学习了

那就请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G:
先赞LZ一个修的好,,顺便问一下,电流上到1.3多了,,,为什么还想到去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呢?

网友:
关键华硕的板子上都不标位置 很蛋疼找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赞LZ一个修的好,,顺便问一下,电流上到1.3多了,,,为什么还想到去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呢?

因为检测到没过内存,

网友:
这玩意休眠开关太坑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清理主板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可以想象的到  不过最近在论坛上看到很多SM_BUS坏的

网友:
那个电阻,,不会是你洗掉了吧

网友:
       思路和维修过程很清晰啊    很棒

网友:
电流上到1点多不是亮机了吗

网友:
我的示波器抓不到总线,不知道该怎么调试测量

网友:
SM_BUS 在内存排阻上也可以测到把, 思路很清晰 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好帅,步步紧逼

网友:
楼主你修得顺心,分析清晰,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D:
不信吗?女孩子怎么啦?女孩子不能修电脑吗?

还是不相信。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还不怕蟑螂。

网友:
蟑螂我都遇到过好几次咯 一般都是处理一下就好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