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上狗屎运了 修好联想G470

楼主(2013-05-05):
客户送来没有出质保的联想G470  说是联想售后进水不给质保了,换板子700大洋  拆机如下

接可调电源 电流上到0.4几,cpu无电压,板号是LA-6751P

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先查22脚应该是5V 但是实际是4.2V  电压不对 ,跑线22脚是过孔去了背面

接到一个本体标示1.0的电阻上了,电阻另一端电压5V。找个0欧电阻换上 ,上电触发电流立刻正常了

这绝对的好运气了 呵呵

网友:
售后换板才700,你能报价多少

网友A:
这是300大洋,,,楼主拿好~~~~~呵呵,,,
300块肯定是没问题的

300真心不敢要!
支持维修标准150
我们这一般进水的电路维修标准150 换大件才能报到300来块 维修难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300大洋,,,楼主拿好~~~~~呵呵,,,
300块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边要200大洋就不错了,300不敢要啊

网友:
修东西,有时候也是要碰运气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报价380,进水的,pch挂了。

网友:
呵呵,开心啊!其他氧化的地方好清理吗?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华硕的超级本,售后换板要1800.我拿来洗干净,就能开机了,但是有个电阻有腐蚀直接换掉,测试正常报了1000客户开心死了

客户开心死了,你也舒服死了
你太牛B了,客户被你爽死了
羡慕啊,这么好的运气。
欧卖嘎得

网友:
拍的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HP CQ510的机子,开机电流跑0.35循环重启,经询问用户,几个月前触摸板上进过水,心里有底了,拆机发现CE有3个脚有氧化现象,洗板水洗之,涂上焊膏,风枪吹之。。。。。。冷却,插上可调,按开机键,电流一路高歌,插屏,再开机,屏亮了,期待的HP  LOGO出现。。。。。。开心

网友:
如果是在我们哪里,我会报350

网友:
哪里的售后啊 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要200大洋就不错了,300不敢要啊

我上次也是修个 华硕进水的  也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是3 5V    才100多

网友:
同行的机子收得了多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使人纠结。  总结就是两点,要么简单。要么复杂!

网友:
这个确实是捡便宜了,一修板一般都
好修

网友:
电阻腐蚀阻值增大了。运气好修东西就快,呵呵。

网友:
楼主的售后收费不是很高吗,这个板拿货好像也要那么多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自己遇到过了G470就没有简单过。

网友:
[发帖际遇]: 信诚电脑科技发帖时,被一袋子钱砸在头上, 赚了 1 点 下载分.
   你就像这个发帖际遇的描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