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飞越A800(和硕IPM41-D3)为什么上假负载CPU供电为0

楼主(2013-05-05):
        今天收了一块方正飞越A800的机子,客户说是自己清理一下灰尘就开不了机了,拿过上电试可以通电,没有显示。小测了下各个供电,内存1.5,桥1.1几,总线1.2,CPU 1.07待机3.3,不跑码,拆下主板上自己的设备,测试一样,摸了下CPU没有发汤,有点奇怪,取下CPU,上假负载,测量CPU没有供电没有0V,测管子没有短路,再换回真U,又有1.07V了,可是感觉CPU好像没工作一样,还是不发汤啊,压桥、压CPU,没亮,再换回假负载再量,来回折腾了十几遍,不知道怎么又好了,测量CPU 1.28V左右,跑码E0。再换回假负载来测还是为0啊,而且复位灯常亮,其它正常,难道是假负载坏了?还是775的都这样?不解啊?

网友: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应该上假负载也能测到CPU供电,不说准不准至少不为0V吧,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现在能用了,也发汤,就是没搞懂是假负载的问题还是,他主板真问题,日怪的板子,现在能正常点亮

网友:
假负载的vid 组合不对     有些板子不支持假负载

网友:
搞搞又会应该是搞掉什么元件吧

网友:
假负载不出时钟和供电很正常的 也有是脚位不对

网友:
看了看应该没有掉件,不过以前听师傅说过,775的有的上假负载测不出什么来

网友:
我们是方正售后,这板子修得挺多的,这个板不上U是不出电压的

网友:
洗洗 低座吧,这个座触点脏了就容易不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有CPU电压不代表CPU一定要发热,假如你没有复位的话,CPU就会出现有CPU电压但没有温度的现象.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CPU没电压,如果不上U待机是正常的就是一上U就没电压了,它一开始是是烧了上管,换一个烧一个,现在换了IC没烧了,就就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