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没复位!!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哪的问题呢? 裸板电流0.8, 没复位,

所有供电正常,南桥 已经收到 vrmpwrgd   和  pwrok

pltrst# 到了三个地方,我都断开了  还是没复位 ,南桥先加焊了 不行 再植株 也不行 ,最后换南桥, 还是不行 故障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本人才刚开始修笔记本,所以希望各位大哥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
你的裸板待机就是0.8?是不是有短路啊?4411S待机没这么高吧

网友A:
兄弟,你的桥是新的吗,上次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在料板上拆了两个桥都是不行,最后买来新桥才好

网友B:
y应该是北桥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桥是新的吗,上次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在料板上拆了两个桥都是不行,最后买来新桥才好

不会吧 旧板子上的,换桥后故障电流都一模一样,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y应该是北桥出问题吧

为什么啊?。。。。。。。

网友:
信号就是比较难修。不好量点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C:
南桥发出了CPUPWEROK通知CPU吗?,换个U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 是开机了。。

哦, 那是我没理解好,那开机后0.8,4411S应该是北桥,CPU和COMS电池的。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那是我没理解好,那开机后0.8,4411S应该是北桥,CPU和COMS电池的。排查一下

恩好的 ,但是我断开了 到北桥的复位,确定了没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发出了CPUPWEROK通知CPU吗?,换个U试试!

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