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16W 显示器花屏 白屏求助

楼主(2013-05-05):
接到个优派VA1916W显示器 花屏了,我用好的显示屏检测过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好的,能正常显示,那么现在确定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量了下显示屏上的逻辑板 主供电,没有短路426欧这样,在量电感和平板的电容 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就以为是码片坏了,,,,,,,,就淘宝回来码片刚才换上去了,还是一样,码片我确定焊好 没有短路了,通电测试,还是一样花屏不能显示出来。求助高手指点!下面我上这个逻辑板的图片给大家参考下:
这个是我换上的码片。 这个就是有VGA信号时,电感和那个大的管子会马上发烫烫的。 这个就是有信号时和没有信号时显示的。大家帮出出注意看

网友:
VGH    VGL      AVDD       VCOM
测电压   你给的概念很模糊

网友:
这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上次把码片换反了,好在没烧,后来还是修好了

网友:
屏驱动板的排线虚焊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哥们屏坏了

网友:
把上屏线取了,没有发热的话,很可能就是屏有问题,有电压对地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VGH VGL AVDD VCOM等 ,我之前也是有个白屏的这些电压测量正常,换了个屏芯就好了,你说发汤可能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实在不行,你到淘宝上买个同型号的整个屏条,哪坏换哪,整个屏条也就20-30大洋。

网友:
我那个白屏是整个屏幕全白,没有像你那样的竖线,有一次我没焊好,出现过竖线,又重新焊了下,还有就是你注意看一下你的OTG屏线有没有开焊的地方,如果有,那基本没多大希望

网友:
屏上出线了,估计是屏坏了吧

网友:
哎,难道真的莫有希望修得了吗????

网友:
屏很小这样坏.........应该是排线接的不好

网友A:
产生3.3V的那个1117坏了

网友:
屏线插得稍有歪斜就会花屏,那次我也是装了好几次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不是屏线虚焊的情况也有呢

如果真是OTG软屏线的话,大部份是搞不了,要看运气了

网友:
换屏试,还不行就查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3.3V的那个1117坏了

1117 是神马芯片的呢??

网友:
我说的是逻辑板上产生3.3V的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