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的19寸液晶电视,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3-05-05):
如题,开起来之后使用一切正常,不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稳压管都换过了,还是找不到原因,求解

网友:
也许是程序坏了,一点点排查

网友:
也会,什么都有可能,刷程序简单,先刷一下,逐步排除。

网友:
关键是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A:
这个输出的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驱动板板上的了程序乱了也有可能的,不知道楼主的显示器开不了机 那指示灯有没有正常工作?会不会的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的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驱动板板上的了程序乱了也有可能的,不知道楼主的显示器开不了机 那指示 ...

指示灯不开机的时候无变化,如果正常开机会变蓝色

网友:
自己顶下,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程序坏了,不会导致时而不开机,那么请问在不开机时主板上的电压您测量了没有?尤其那个3.3V!还有5V正常不?12V正常不?这些必要数据必须测量!

网友:
不开机时候无变化 说明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