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诊断卡代码,求虐菜

楼主(2013-05-05):
我是菜鸟一枚,请问各位大侠,诊断卡常见的卡代码的含义是什么,我看说明都看晕了还是看不出什么门道来。。。内存、CPU、硬盘、显卡等等的。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对于一个有一定维修基础的人来说,只要看到代码就基本能确定故障点在什么位置。比如看到“00”,说明主板cpu没有启动跑码。

网友:
我知道内存C1、D1、D2;显卡26等   别的清楚的就不多了

网友:
百度搜一下  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