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啊,求助显示器灯管型号

楼主(2013-05-05):
2台HKC G2713显示器,是网吧的,一台不显示,一台闪屏。修好不显示的那一台了,闪屏的那台确定是灯管问题了,但是没换过灯管,看了视频教程感觉能自己换,但是灯管型号是多大的啊

网友:
你看屏的型号啊,如果有19字样就是19的了,如果有22字样就是22的呗,如果有185字样,你明白的了

网友:
是标准27寸的,就直接买27寸的灯管都可以了把,600MM之类的要不要相同啊

网友:
灯管没型号呀 一样长就行

网友:
你将这套板子接另外的一个液晶屏测试下,然后你可以将坏的灯管拆出来用尺子量一下就知道灯管要买多长的了,一般要买30根以上才发货的

网友:
你要是没有灯管 就淘宝一下  然后把屏号告诉他  他就说是什么长度的了

网友:
灯管没有型号,主要看屏后面的标签,看屏是多少寸的,买的时候直接问又没有多少寸屏的灯管,要是你图省事,连灯管架一起买来换的话,买的时候就把屏后面标签告诉他就行了

网友:
带架双灯管4.00元.弄清楚显示器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