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总黑屏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5-05):
显示器用一会就黑屏了 上边出那个框 然后有时候关了再开还能来。这是哪的毛病呢 是电路方面的事 还是驱动板方面的事啊。。。哎。想学修显器。没人教 。。。弄点资料自学太废劲了。。。

网友:
高压线圈,或灯管老化。

网友:
你将这套板子接其他17 19液晶屏测试下 不要接屏线   看看那屏是不是一直亮着

网友:
高压。。灯管。。绝缘。。升压线圈。。高压电容。。12V输出电容!

网友:
查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再查高压板、某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