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V3000 键盘连键 维修过程

楼主(2013-05-05):
接到客户一台惠普V3000的机器 客户说是op斜着一流 连键 换过键盘 无效
拆开检测 键盘各个键盘针脚对地阻值正常 挨个侧发现 第34两个脚 直接短路了 于是拆掉对应的一个排容 再测 还是短路 跑电路找到对应的超级io芯片上的点位 测量 短路  拆下键盘 还是短路 经此判断 是io故障 更换io 悲剧了 还是短路 再找排容 用电烙铁重现处理拆掉的排容位置  好了 不短路了 装好测试 ok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在此提醒大家 焊接的时候小心些 可能少走些弯路 我这个机器也可能就是排容的问题 只是拆下来没有处理好触点位置 以至于 还换了io

网友:
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收了100 大洋

网友:
100块钱收的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