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XM-L17CH2黑屏

楼主(2013-05-05):
       有台联想液晶LXM-L17CH2开机黑屏(亮一下过几秒钟就黑了),黑了电源指示灯是亮蓝色常亮不灭(驱动板应该是工作了的),有显示的时候发觉屏幕上半部分相对下半部比较暗,拆机发现有几个电容鼓包了,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拆下上半部的灯管,发现灯管有一边,边缘部分由2毫米的黑痕(就像用久了的日光灯那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断定是灯坏了,手头没有测灯工具,先感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
你把绝缘再处理下 你开机的时候注意看下烧黑部分有没有打火 用条热缩管来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