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945主板开机检测卡显示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5-05):
戴尔945主板开机检测卡显示00,开机不显示,请问下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触发直接就00是没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主板属于特殊主板,如果对地值和各主供电正常,直接上真CPU、内存开机,记得要插键盘等外设

是上真CPU试机的,外设都连了,就是开机没显示

网友:
DELL 的主板你还用诊断卡?而且还是个垃圾诊断卡

网友(点评):
诊断卡怎么判断是垃圾诊断卡

网友B:
你测下,各电压再说啊。最好用友复位灯的测试卡啦。测下内存供电1.8v左右,北桥供电1.2v左右,CPU供电1.2V左右等正常没有

网友:
大概测一下各个电压吧先,听说那个中文版的诊断卡坑爹啊,按时序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各电压再说啊。最好用友复位灯的测试卡啦。测下内存供电1.8v左右,北桥供电1.2v左右,CPU供电1.2V左 ...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CPU是好的,这种诊断卡测不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先看看PCI的A15脚有没有复位跳变吧

网友:
基本的都没有测就问

网友:
DELL的主板比较特殊,诊断卡多数在上面不跑码!

网友:
你没有搜下论坛么,,,DELL的板子,诊断卡不跑的。。哎。。无脑小抛投啊

网友:
代换法试下啊~!主板有问题直接换了,想研究了慢慢研究~!

网友:
DELL的机子用诊断卡没有用的

网友:
DELL的好像不能用诊断卡吧!先搞清楚,复位了没有吧!

网友:
有的品牌机主板维修不能看诊断卡的

网友:
楼主  你至少给点数据信息嘛··   什么都没有   别人也不能分析什么问题·  ··
  这主板爱坏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
BIOS先放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