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不认型号怎么修

楼主(2013-05-05):
WD1600AAJS 本来是有红绿块用WDR3.6中文版在测试下面的扫描加G表没问题,然后又运行测试下面的快速擦除,中间出现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然后我就关掉重新启动了一下。重启后能认到盘不过没有型号了。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用WDR3.6清除SMART怎么不起作用?用wdmarvel清除SMART也不行!是不是我的版本的问题呢?

网友:
执行快速擦除,中途断电的话,一般都会被密码锁定,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看看。
WDR没有用过,可以用专业工具写固件看看。

网友:
进dos用MHDD的erase试试!

网友:
楼主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只认出了家族号了,固件坏了,用WDR看看能不能读出01,扫描看看哪些模块坏了。

网友:
怎么看能不能读出01 怎么扫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