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5-05):
今天维修一个宏基4250的AMD的,前几天接的机子,今天拿来看看,上电直接到0.7,操示波器看LPC帧周期信号只有几次下拉就没有了,再看内存SPD没有波形,看CPU的PG和复位都是1.8正常的,感觉是BIOS的问题,直接在网上下载了个刷程序,BIOS芯片是华邦的,不能查空报错这个芯片,具体哪个位置错误忘记了,换了个华邦同型号的,刷上去依然是一个故事,到0.7,测试帧周期和SPD都是一个样子,接下来就是三板斧了,三板斧过后还是一个样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到了这个地步了,只能慢慢的测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先测外设信号,当测到网卡的PLTRST#信号时只有2.8V,这就不对了,3.3V才对啊.追查来源到,PLTRST#是U20过电阻R440和R441来了,拆掉R440,U20输出正常的3.3V,摘掉网卡,上电亮机,维修完成.具体的图片之类的,本人人懒,没有贴上。自己对着图纸看看就知道了,呵呵,图纸论坛有

网友:
直接上电0.7应该是哪里的电压不正常或是短路存在吧,网卡应该有发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