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5-05):
hkc22寸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 有时开机显logo后黑屏  高压板  灯管都换过
还有比较奇怪的是 黑屏后插不插信号线指示灯都是蓝色的 不插信号线按开关显示hkc后黑屏指示灯蓝色常亮
正常时 会显示无信号输入 指示灯蓝色闪烁
黑屏时其他电压正常 高压开启电压为零 用手电照了下屏幕应该是无显示
看样子应该是驱动板故障 (插不插屏线都一样)
客户用的dvi接口 又不想用转接头只能看能不能修了
这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你好,这种现象的显示器大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有的是只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有的是直接黑屏,你可以接个好的驱动板试试便知

网友:
点屏套件点一下试试,逐个排除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测试VGA14 15脚的对地阻值 一般在2.1K左右 2个都要一样的阻值 但也可以允许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2.1k左右  15角7.8k还往上走

那就是15脚有问题 你跑线路吧。

网友:
HKC的电源板容易出问题。可以外接电源来点新的高压板来点亮灯管。如果这样正常,很有可能是他的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