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装硬盘掉电,很奇怪!

楼主(2013-05-06):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0,客户拿起来是开机掉电,刚显示LOGO  2秒就掉电了,再开机还是一样,本机是AMD芯片组,ATI独显,开始看到情况以为与北桥有关系,但为了确定具体故障,拆掉附件一一排查,汗还刚好第一次下手取掉硬盘,然后开机就不掉电了,心想,哈哈,难道硬盘坏了,于是找了一个自己的硬盘装上,咦!怎么还是掉电呢?哎!看来没便宜拣了,还是乖乖拆机吧!拆下主板后,目测了下主板,发现CPU供电、北桥被动过,还有就是BIOS旁边被用刀片还是什么削了一个电源头那么大点的窝,看了看被削掉了2层,第一层是供电与旁边没被割掉的相连接着,没割断完,第二层是接地的,目测也没看见伤到其它线路,毕竟也能开机,也能点亮,且与装硬盘掉电没关系吧,所以也没管它!目测完毕!裸板测试装硬盘也会掉电,于是找图纸,找到硬盘接口, 5V供电有,开机到掉电之前,5V没有被拉低等任何变化!再查2、3、5、6脚无信号,这也正常吧!线路也无断线及短路,想了想,然后把5、6脚的C592、C596去掉试下能否要掉电呢,去掉后开机没有掉电,那就把这2个电容换掉试试,可是换了还是要掉电,于是再把2、3脚的C512、C513换掉还是老样子, 无赖,只4条信号直接进入南桥,还是把南桥做下,做完后还是掉电,妹的!别逼我把桥换了,又想了半天,还是不冲动好,再想了想,会不会是其它地方哪里代不起,导致用硬盘就掉电呢?可是不用硬盘又完全没问题呀,真是悲剧!有点无助了,突然又想起被动过的地方,最值得怀疑的是被削了一个窝的地方,又认认真真的看了下,哇塞不看不知道啊,苦命没仔细看,有2条很细的南桥信号线在这里被削掉了,可是没办法查呀,这线直接进南桥的,另一边又刚好在这里被割掉终止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哎!无赖,这人真缺德啊,再又仔细看了下,BIOS芯片的第4脚刚好挨着在这里,貌似引脚的盘被削掉了?如果这样哪就不应该能开机呀!立刻打开图纸找到U29, 咦!这4脚怎么是接地脚呀,打了下阻止无穷大,看来的确被割掉了,既然割掉了还是飞线把这补上吧!在把硬盘装上,开机,哈哈,居然不掉电了,哇塞!真是奇了怪了,居然是BIOS芯片4脚接地脚没了导致这原因,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桥里出来被削掉的2条信号线不知是干嘛的,反正进系统用起都没问题,求高手解答!维修呀!仔细要再仔细啊,不然冤枉死啊!有不对的指点下小弟,高手们勿喷哦!

网友(点评):
螺丝装错了,把主板顶短路了。

网友:
bios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还能开机,确实很奇怪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楼主,那两根被割断的南桥信号线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楼主,那两根被割断的南桥信号线叫什么?

就是不知道啦,直接进南桥的,根本没办法查呀!知道我就不用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4 脚接地脚是参与主板复位信号拉低 这个接地脚没了主板南桥给硬盘接口电路复位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所以 ...

哪2条信号线肯定与硬盘没任何关系。

网友C:
确实很奇怪。要不是做外观检查。估计这板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奇怪。要不是做外观检查。估计这板就修好了。。。

呵呵,是呀,怎样都想不通为什么!害得我绕了个大圈,还是自己没细心造成的!

网友:
楼主 请问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与南桥工作信号有关系的

哎,你说有就有吧!硬盘的数据信号我都查找过了,都是对的,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现在没用哪2条线还是没问题呢?

网友D:
南桥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换过了吗

只加焊了,没换!

网友E:
类似的孔,我也碰到过,应该是螺丝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类似的孔,我也碰到过,应该是螺丝顶的。

呵呵,我这不是,明显是人为削的,螺丝顶的没那么规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这不是,明显是人为削的,螺丝顶的没那么规则!

明显人为的呀!谁没事去挖个洞,是不是以前这个地方有烧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人为的呀!谁没事去挖个洞,是不是以前这个地方有烧的痕迹?

这问题我也想到过,可是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痕迹,只是被削了个洞!

网友:
只是VSS断线了,为啥单接硬盘掉电呢?不接不掉?细心修好了是个好事,恭喜楼主,能分析下原因那就更好了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C592、C596去掉试下能否要掉电呢,去掉后开机没有掉电              看到这   我想肯定会是这里的问题     最后却是bios接地脚有问题    郁闷

网友:
那两个线不需要飞到南桥那里的吗?楼主QQ多少,在哪高就啊

网友:
应该是上错螺丝钉顶的,故意挖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想问下楼主,最终修好了没呀?

网友G:
BIOS的4脚接地没了  BIOS应该不能工作啊!
任何一个芯片只有供电没接地形成回路肯定不会工作的,有可能对地还有阻值。

网友:
他们两个貌似没什么关系

网友:
试机没问题,就没管哪2根线了,也许是空脚,也许是就这样用不到的功能!

网友:
不错。目前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的4脚接地没了  BIOS应该不能工作啊!
任何一个芯片只有供电没接地形成回路肯定不会工作的,有可能对地 ...

我测过咯,是无穷大,我就是说啦,为什么这引脚悬空了,为什么还能开机工作呢,真是想不通。

网友:
这个案例真不错

网友:
就把这2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一直在探索 其实这是经验 哪里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没vss,bios芯片能正常工作么。vss 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网友:
维修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遇到

网友:
这个不认硬盘的还真的比较少见。下次直接挑开VSS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第一次听说BIOS没有接地也会引想挂硬盘掉电的,下次修机的时候我可得多留个心眼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有细心和耐心!

网友:
修好就行了  没必要搞的太清楚 伤脑筋

网友:
还是细心能做好工。不能冲动。

网友:
楼主确定是人挖的洞吗,难道是前任修理师蛋疼挖洞玩,你这机子最后修好了没有。